apm飞控地面站

楼主(2019-12-06):
每次打开都是这样,没有画面,麻烦大咖解决一下

网友A:
换谷歌中国混合地图或者高德地图就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谷歌中国混合地图或者高德地图就好啦

怎么换

网友A:
在飞行计划那页,右边栏里有地图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飞行计划那页,右边栏里有地图选择

找到了,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飞行计划那页,右边栏里有地图选择

第一个是高德地图,第二个是谷歌中国混合地图,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