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没离开地面就往一个方向偏

楼主(2019-12-07):
加速度仪,罗盘都校准好多次还是那样,求解答。实在搞不下去了

网友:
把六个电调校准试下,

网友:
是不是飞控方向旋转了90度啊,以前我就遇到过一个飞机这种情况,一直没搞明白什么原因,有一次无意中发现飞控方向旋转了90度,改过来之后就好了。

网友:
这个有可能是因为你没有设置模式通道开关,所以飞行器处于全手动无自动平衡效准动力,这个你得重新配置模式通道开关,在调参软件里面有模式选项,在里面调整好相应的参数和通道就可以了。

网友:
起飞时都会有点偏,你打定高起飞试试

网友(2020-02-06):
起飞和降落都要迅速个人经验····

网友:
机器安装的时候  有没有重心偏了   遥控器的微调是不是居中   偏移方向的电机或电调 换个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