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交流] DIY三代控+壳

楼主(2019-12-07):
群文件里找的这个PCB,感谢这位不认识的设计者“淡淡的蓝”
本来是2s、3s用的,手头恰好有一块3.3V的屏和一块STC12LE5A60S2,就做了这个1s的控
方法就是在本来该焊7805的地方斜着焊了一个3.3的1117,如图,还挺合适的

壳子就很简单,就3D打印一个方盒上面没有盖子,PCB盖在上面,螺丝固定。24L01的地方留个豁口。

电池装在里面。
很简陋。自我感觉手感还行,哈哈,再来几张实物图

没有长度正好的螺丝了

网友A:
把pcb板放下一些,盒子面加一块透明塑料板不是更好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pcb板放下一些,盒子面加一块透明塑料板不是更好看吗

第一次弄壳,摇杆和按键的位置怎么设计想了半天没想好,就放弃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壳打印要一天吧

将近四个半小时,打上就去睡觉了

网友C:
用的什么材料呀,多少钱1克的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什么材料呀,多少钱1克的成本

料最不值钱呀,最便宜的28块钱1kg的PLA,这个用42g,算起来料才花1.2元……这么一对比,费得时间、电费都比料贵了

网友(2020-01-23):
改的不错,就是2.4G模块配不上这个遥控器

网友(2020-10-15):
引用 楼主:
料最不值钱呀,最便宜的28块钱1kg的PLA,这个用42g,算起来料才花1.2元……这么一对比,费得时间、电费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