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萝丽控右上角的电压随摇杆的动作变化,这个正常吗?

楼主(2019-12-07):
如图那个屏幕右上角7.89V显示的是控电电压吧?
当我把第三通道(右手上下)摇杆往上推的时候,这个电压值会变大,请问这个现象是正常的吗?
但是这个摇杆下拉的话,电压没有变化!
其它三个通道都不会有这个现象出现!

网友A:
变化幅度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化幅度大不大?

像现在7.88,摇杆推到顶,电压升到8.06的样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像现在7.88,摇杆推到顶,电压升到8.06的样子…

那是不正常,检查下电路是不是有问题,或者是不是这个摇杆阻值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不正常,检查下电路是不是有问题,或者是不是这个摇杆阻值太小?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但不影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