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OSD显示'问题 急急……

楼主(2019-12-09):
那位大神知道什么问题吗?OSD是新买回来的是跟数传一起连线的,OSD供电只用12v供电。OSD的RX接APM飞控的TA。刚开始是可以的,然后装机测试就不行了

楼主:
是TX打错了

网友A:
重新插一下线,先给摄像头供电,再接飞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插一下线,先给摄像头供电,再接飞控试试。

试过没用

网友B:
是不解锁后画面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解锁后画面就没了

没有,只是OSD通电都是这个界面

楼主:
没有大神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只是OSD通电都是这个界面

不管怎么整,都没画面?你用的什么相机?小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管怎么整,都没画面?你用的什么相机?小蚁?

不是没图像,是OSD没有数据进去了界面

网友:
osd就是多一些疑难杂症,经常遇到,有时解决了以后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弄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没图像,是OSD没有数据进去了界面

那就不知道了

网友C:
TX  RX  有错误  在从新改一下线!   每个厂家APM和PIX的接口定义都不一样  但这个错误只出现在  TX  RX错误上  如果和数传并联  TX  还是RX  其中一根线不接   具体哪根我忘了 你自己试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TX  RX  有错误  在从新改一下线!   每个厂家APM和PIX的接口定义都不一样  但这个错误只出现在  TX  RX错误 ...

之前是可以用的,后来就不行了

网友D(2020-02-17):
osd好难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osd好难弄啊

是的,不过现在这OSD又可以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