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桨共轴 su27

楼主(2019-12-10):
拿1020直驱75mm桨做的翼展33mmsu27.感觉动力不足。1s 推力只有40克,动力偏弱。于是有了现在的做法

网友:
上张照片看看,无图无真像。

楼主:
呵呵,绝对共轴

楼主:
2个720电机,都是黑白线的。白接正黑接负。桨一正一反,抵消反扭

网友A:
这样动力会增加到多少?按理双轴的推力约等于两个电机推力的70%左右,不晓得楼主这个推力可以达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动力会增加到多少?按理双轴的推力约等于两个电机推力的70%左右,不晓得楼主这个推力可以达到多少? ...

就是你说的百分之70的样子

楼主:
两个720直驱55桨,比一个1020动力暴

网友:
怎么弄出来的,3D打印吗

网友:
这个方法新颖,谢谢分享!

网友(2020-01-09):
直接用n50的电机。

网友(2020-02-14):
双桨共轴  su27 现在的,双桨,共轴,做的,翼展 作者:asacyy 6776 双桨共轴  su27 现在的,双桨,共轴,做的,翼展 作者:asacyy 5632 双桨共轴  su27 现在的,双桨,共轴,做的,翼展 作者:asacyy 1746

网友(2020-05-05):
两个电机还可以这样玩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