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六轴的大神帮忙看看

楼主(2019-12-10):
想DIY个6轴,大家帮忙看看这个机架行吗

手里有几个2212电机和30a电调,想弄个6轴瞎玩玩航拍,预算不大目前只有动力,想弄个机架你们看看这个架子值吗? 一斤多重起飞动力问题不大吧 挂个山狗加云台

楼主:
这个架子值吗?我不了解六轴的机架,之前玩的都是固定翼。只是电机有七八个多于的所以想组一套玩玩,前提是想控制一下成本,所以这个架子还在我预算内。当然另外那个90来块钱的塑料机架更便宜,但是总觉得不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都不算钱。主要算钱的是飞控,你飞控好的话什么样的机架都好。飞控不好的话都给你炸掉。

架子无所谓的呗 飞控apm行吗 还是乐迪pix啊 太贵的买不起啊 这俩就不便宜了

网友:
普通玩玩apm价格便宜,飞行也稳定就是没有升级空间了,pix价格高点后期可以升级,装光流什么的。我之前小白一个看看资料和泡泡老师的视频先组了个apm四轴首飞就很稳定,后来又组了个大疆m的四轴也很稳,组机器心细点,多检查。泡泡老师的视频都是很详细的,注意事项都说的很清楚,入坑真要多谢泡泡老师,小白少走很多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