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怎么实现萝莉3代与三代四通集成电调对频

楼主(2019-12-10):
如图片所示,怎么现实萝莉3代与三代四通集在电调对频
1、图片显示的遥控器可用,已经与自制的8通道接收机对上了频,且安装到SU27试飞成功
2、现在又做了一个三代四通集成电调(如图片所示),烧录的是《萝丽三代4通集成单向电调接收A版》固件

请问这两个可以对上频不,要怎么样对频

萝莉3遥控器

三代四通集成电调

网友:
控进入新建接收机,接收机开机应该就能直接对频…

网友:
这个固件应该是改过了,你去送板群招固件

网友:
你这pcb的高频头的引脚是改过的,我做过,要自己焊接接线,焊接线后能对频,但mos的电流太小,我估计还是固件的问题

网友(2020-10-09):
对12通道对频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