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固定翼用apm2.8飞控,可以在起飞后设置航点

楼主(2019-12-12):
如题,有的时候飞机飞完第一个任务以后电量还够再飞,这时不降落能不能用数传第二次输入航点继续飞。

网友:
不懂,等大神回答

网友A:
飞完第一个任务以后,飞机一般会返航,这个时候可以通过数传把第二次的航点传上去,再切一遍自动模式,就能飞第二次的航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完第一个任务以后,飞机一般会返航,这个时候可以通过数传把第二次的航点传上去,再切一遍自动模式,就能 ...

谢了,原来是这样,可以爽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