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远航问题

楼主(2019-12-12):
我四轴准备飞个10公里左右远,想了解下要注意什么,比如有什么模式飞,是地面站任务还是手动,是定高模式还是定点定高,飞多高合适

网友A:
四轴飞不了10公里的,续航电池不行,即使能飞也只能飞单程,如果是大型固定翼或滑翔机10公里不算什么,问题是遥控和图传信号受限影响大距离飞行。

网友B:
10公里,有去无回

网友:
隔壁论坛有

网友:
楼上几位话别说的那么绝,我见过有人四轴飞二十几公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轴飞不了10公里的,续航电池不行,即使能飞也只能飞单程,如果是大型固定翼或滑翔机10公里不算什么,问题 ...

一切具备,433增程,平板天线增益,18650电池组,现在就像问问我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公里,有去无回

有人接应

网友(2020-01-12):
我去10公里的地方等着捡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