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里有个好东西,无人机防丢器。

楼主(2019-12-13):
就是这个,用扎带绑到无人机上,接好线就可以了。无人机炸机或者是飞丢的情况下可以快速方便的帮助机主找回无人机。
      100分贝的声音提示,晚上会有灯光提示。

网友A:
怎么触发

网友B:
还是gps 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触发

遥控器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gps 的好。。

我还有带陀螺仪的

网友C:
淘宝上就有丢机神器卖,就是gps定位的,现在飞远航都需要gps才行,你这种声光的,估计只能用在穿越机上面,飞的不太远的时候方便找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上就有丢机神器卖,就是gps定位的,现在飞远航都需要gps才行,你这种声光的,估计只能用在穿越机上面, ...

没错  就是穿越机上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遥控器控制的

pwm吗?来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吗?来个链接

就这个图片在淘宝里面用图片搜索,我不能打广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这个图片在淘宝里面用图片搜索,我不能打广告。

给个关键词,实在没搜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个关键词,实在没搜到

无人机蜂鸣器

网友D(2020-01-24):
你一开人家先给你捡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一开人家先给你捡走了

按键解除报警有有时间规定的,没有说明书是无法解除报警声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按键解除报警有有时间规定的,没有说明书是无法解除报警声的。

直接拔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拔电

报警器内置电池,需要借助工具才能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