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通道 无论是遥控器还是调参软件校准 中位 老是 自己跳动 请问飞友们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9-12-13):
(图片)

网友A:
遥控器精准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精准不行

其他通道都挺好  是不得换摇杆总成

网友B:
应该是方向摇杆电位器问题你把他换到其它通道试试是不是也这样就可以确定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方向摇杆电位器问题你把他换到其它通道试试是不是也这样就可以确定原因

我拆了动了动好了  看能是接触不良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