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和电调问题

楼主(2019-12-13):
这个电机我用APC1447桨是不是只要配10A电调?

网友:
建议30到40A点调

网友:
你们都是怎么算的

楼主:
为啥,最大电流才7.7A啊

网友A:
你用10A电调都相当于满负荷运转,起码15A,在加上电调虚表一点,相当于20A,在加上万一炸鸡或者堵转电机,需要10A备用,建议30A比较完美,40A的支持6S!

网友:
个人建议,请键下留情

网友(2020-02-14):
引用 网友A:
你用10A电调都相当于满负荷运转,起码15A,在加上电调虚表一点,相当于20A,在加上万一炸鸡或者堵转电机, ...

正解

网友:
不用6s  30A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