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MNIBUS f4飞控,应该是飞控死机了

楼主(2019-12-17):
上电后接收机亮绿灯,怠速转不到一分钟变成红灯,然后又重新变成绿灯,这谁顶得住。xm+接收机

网友:
可能电压不稳定吧!

楼主:
刚晓得怎么回事,好像是xm+的一种保护机制,半米之内失控,害得我以为我把飞控搞坏了

网友(2020-02-03):
主要是电压不稳定,一是加一个电容稳定电压,或者舵机单独供电

网友(2020-03-12):
天天学习,不忘开源,感恩有你,一路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