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新入手了一个六轴,大家帮我看看配置

楼主(2019-12-19):
700mm轴距碳纤维机架,13寸桨,3508 kv268(我也不知道为啥这么小的kv),20a电调,pix飞控,我打算配10000mah电池,但不知道用多少s的,我只知道s和电压有关,但除了电压的不同外我不清楚还有哪些区别,求告知,谢谢。

网友A:
6S的电池,20A的电调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6S的电池,20A的电调太小了,

这个电机的力校表最大才5.8a啊,是一个外国品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6S的电池,20A的电调太小了,

网友:
不能光看他给的数据啊,要综合很多因素的

网友:
最起码30A的电调,要支持6S的

网友B:
还有S是锂电池并联的块数,6S就是6块串联电压变大,P是并联容量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S是锂电池并联的块数,6S就是6块串联电压变大,P是并联容量增加

可是除了电压增大以外没有别的不同啊,放电能力,容量,都没区别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除了电压增大以外没有别的不同啊,放电能力,容量,都没区别啊

但是你这KV值低,就得用6S电压,另外一个建议,不要玩自组了,就这么简单的东西你都不懂,以后路还有10万8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