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的数字图传和主流的模拟

楼主(2019-12-19):
听说大疆的数字图传延迟有点大,那么大疆的眼镜配模拟有人试过吗
另外现在模拟图传的厂家以后会不会去搞和大疆一样的数字高清

网友:
高清图传肯定会有一定的延迟,但这只能在航拍机上实现,在航拍机上用有延迟也没多大问题,但想用在穿越机FPV上那肯定是不行的,一不留神就炸机了,但用在像大疆航拍无人机上即使你不操控他也能保持稳定飞行,所以对高清延迟来说用在航拍机上并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搞数字图传的肯定会把模拟的洗牌。  现在价格还不能和模拟的相比,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 规模生产下,数字图传的芯片价格一旦下来, 感觉没模拟什么事了。

网友:
上面两位,一看就是没有用过。第一,数字图传延时已经可以在接受范围内了,花飞一点问题没有。第二,价格是有点贵,但是和模拟比一样啊,是不是说模拟一直都是高暴利。不思进取,大疆革他们命了

网友:
我买了一套大疆的,和模拟相比感觉不出来延迟有什么区别。可能我飞得不暴力吧。

网友:
dji的图传是有延迟的,暴力飞赛道会有一点影响,感觉不如模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