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LRC F405 加装M8Q-5883模块罗盘一直没有数据

楼主(2019-12-19):
DALRC F405飞控, 使用 betaflight 刷的固件,  加装M8Q-5883的模块, 罗盘接的I2C的接口, GPS接uart,
奇怪的是, GPS的数据一直都是对的, 测试也没有问题,  OSD显示的distance 和 speed  、 经纬度都OK,
罗盘的数据一直都是0.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罗盘线对调过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罗盘线对调过没有?

罗盘线接的是 I2C 的接口, 按照接口线序接的  SDA  SCL 。   对调是什么意思??  怎么对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