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抛机改猎鹰,副翼问题请教!

楼主(2019-12-19):
副翼下幅度有点小,不知道影响不影响,请教下该怎么调整呢?

网友A:
可以考虑加宽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加宽一点点

加宽不是更小了吗 应该

网友B:
那舵角的安装位置不对,装推拉杆的快调要垂直对准舵面转轴线

网友C:
楼主用的多大的电机?

网友D:
这个舵量够了,也不是3d

网友E:
加长舵机臂,或用小号舵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舵角的安装位置不对,装推拉杆的快调要垂直对准舵面转轴线

大佬。你说的我没太明白,能详细说说吗?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的多大的电机?

1306的电机,4045的桨,7A的微型电调。还不知道飞起来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舵量够了,也不是3d

谢谢指点,准备先这样试飞一把看看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长舵机臂,或用小号舵角

谢谢指点,试飞过后尝试调整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试飞过后尝试调整一下

嗯,有什么直接说

网友:
赞一个  我就是为了1个 币

网友F:
电机动力够不够啊

网友:
学习学习, 刚买了手抛机也准备改装玩,练练手

网友:
不影响,飞一飞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机动力够不够啊

动力应该是没问题的,双发8520都可以飞

网友:
这个舵量应该够了。

网友(2020-01-24):
尾杆是竹签吗,看着有点细,不知道飞起来是否稳得住尾翼。

网友G:
楼主如果想要增加副翼的舵量,有很多办法的,就你这个机子,比较方便的做法,近观舵角上的快调向下移动,安装到相对靠近舵面的小孔,如下图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如果想要增加副翼的舵量,有很多办法的,就你这个机子,比较方便的做法,近观舵角上的快调向下移动,安 ...

谢谢大佬指点,一直没时间试飞,还没调整

网友(2020-02-24):
学习学习,有时间也改一个

网友:
hahaha,我考虑过改装那种有造型的手炮机,比如70厘米的翼龙,58厘米的老鹰

网友:
这个颜色很亮

网友:
单舵机付翼不可避免的

网友(2022-09-21):
引用 楼主:
动力应该是没问题的,双发8520都可以飞

我单发8520北推都飞得很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