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OSD显示高度问题

楼主(2019-12-20):
谁能告诉我为什么我的osd高度一起飞就会显示海拔高度???刷了2.13    2.2   2.4都是

网友A:
参数表里修改dev_options改为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数表里修改dev_options改为1

mp地面站的参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mp地面站的参数吗?

是的,修改好马上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修改好马上就OK了

果然修改好了,谢谢了,我信rssi信号显示255%能改成100%吗%osd软件修改那个255没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