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电调怎么选,20a电调配268kv电机够不够

楼主(2019-12-21):
谁知道电调怎么选,20a电调配268kv电机够不够,六轴大轴距,10000mah 6s 25c电池

网友A:
这不是废话吗,肯定不够

网友B:
20a的只支持4s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a的只支持4s的电池

问题是这个电调支持。。。a数还特别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废话吗,肯定不够

我买的二手的,卖家就是这样配的,电机最大电流16a,实际测验中最大拉力700g时才7.8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