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乐迪飞控超声波定高

楼主(2019-12-21):
各位模友,请问乐迪pix飞控使用乐迪SU04超声波模块实现定高功能,是不是只有乐迪提供的固件才行?

网友:
对呐,那是当然的哦

网友:
个人觉得某迪明摆着收智商税,可以参考本吧张东大神无人机避障定高项目试一下

网友A:
应该都可以用,全部参数表里面自己配置,我是用的固件是apm 3.6.1 四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都可以用,全部参数表里面自己配置,我是用的固件是apm 3.6.1 四轴

感谢模友指教

网友:
那么牛逼的 超声波定高  拿要是 飞的 很高的时候 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