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教,F4飞控只能进DFU

楼主(2019-12-21):
F4飞控只能进DFU模式,进不了COM

一开始通电之后很烫很烫,连手机或平板调参的时候手机会自动关机
win10平板也会自动关机,而且飞控上的两个LED亮光微弱,外接电源才能亮
后来死活连不上地面站,只亮绿色的灯
然后只能进DFU模式,进不了COM,重新刷了固件也没用
之前有一个电调插在飞控上刷BL-S固件的时候炸了
之后飞控就经常在调参的时候死机
今天调了一下GPS就突然连不上地面站了
是不是烧了?

网友:
换F4芯片,重新刷固件

网友:
是不是这个芯片 质量不太好

网友A:
这个是固件版本错误,我上次也是遇到你这种情况只能DFU,不能连接地面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固件版本错误,我上次也是遇到你这种情况只能DFU,不能连接地面站

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我重新刷了好几次都是这样,2.0.0和2.2.0都试过了

网友:
跟你说了飞控版本你选错了,看不懂吗

网友:
你只是换了固件版本,刷固件的时候会让你选择飞控刷固件会选择两个,一是飞控板,二是选择固件版本,你是飞控版本选错了

网友:
光换固件版本是没有用的,因为你刷的根本不是你飞控的版本,我太难了,还不会就别玩儿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