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2.4.8解锁故障怎么解决上图

楼主(2019-12-23):
救指导

网友:
Pc端不能登陆了吗?

网友A:
重新刷固件

楼主:
解决了,是没设置机架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刷固件

有3.6.1的固件吗

网友:
检查一下安全开关

网友:
应该是安全开关

网友(2020-02-06):
先做校准吧,看图你要放水平面上是这角度,可能解锁不了,校准水平,校准加速度,校准罗盘,校准遥控器。

网友B:
补充英文不好可以百度翻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充英文不好可以百度翻译···

以经解决,比apm调试难度稍微大点

网友:
你这是没有设置机架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