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钛合金机架和碳纤维机架 哪个好 大佬给指点一下

楼主(2019-12-25):
求教钛合金机架和碳纤维机架 哪个好 大佬给指点一下

有朋友是做加工的 各种车床 切割机 都有 我想弄一架无人机的机架  用碳纤维好 还是用 钛合金好

还有关于机架的厚度用多少毫米的合适 准备弄个 7寸 和5寸的各一个 大佬给说说

网友:
钛合金有啥有点吗?会不会一炸就弯了弹不回来

楼主:
有大佬用钛合金做机架吗

网友:
无聊一枚,喜欢就好,拿B走人

网友A:
钛合金很难加工的吧,我觉得碳纤维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钛合金很难加工的吧,我觉得碳纤维够用了

有加工的机床 还可以  朋友说没有那么难  我就是不知道 这两种材质哪个更好   问朋友 朋友也讲不明白

网友B:
相同尺寸、厚度的机架,钛合金差不多是碳纤的两倍重,强度再高又有什么用,更别说价格和通用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同尺寸、厚度的机架,钛合金差不多是碳纤的两倍重,强度再高又有什么用,更别说价格和通用性了 ...

明白了  再联系一个 搞加工的朋友 看看能不能搞一下 碳纤维板

网友C:
碳纤好,强度高,重量低,弹性好。机鼻4-6mm,机身上下板用1.5mm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加工的机床 还可以  朋友说没有那么难  我就是不知道 这两种材质哪个更好   问朋友 朋友也讲不明白 ...

论强度的话应该是碳纤维的要高的,但是韧性方面应该钛合金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碳纤好,强度高,重量低,弹性好。机鼻4-6mm,机身上下板用1.5mm

好的 等我再优化一版图纸 再上个效果图试试  毕竟好多的数值我得测量

网友D(2020-02-20):
我用铝合金做过。CNC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铝合金做过。CNC加工

我已经用钛合金切割了 不过有点糙 没有打磨边角 滑手 擦 耐炸 在大概20米的高空 掉下来了 电机坏了 飞控 电调完好 可能是在麦田里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