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不注重电流吗

楼主(2019-12-26):
我的APM加了电流计 在地面站也没装浆测了电流校正了 飞行时都有三十多A电流 不知准不准.你们都没有注意过这个吗?对了我的电池大4S的重量800克整机大概1500克

想再用18650组电池可不知电流到底多大 选5C放电的行不行

网友A:
如果是2312那就不太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2312那就不太准

还真是2312   为什么这个不准呢 电流是电池输出的总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真是2312   为什么这个不准呢 电流是电池输出的总电流

我知道是总输出,一般买了都需要自己校准一下,就算店家说出厂校准了也不行。

网友:
还有就是要减重,必须要减,1300克还可以,18650单节15A就可以,4S4P,那电池就800多克了,4S3P放电有点弱,不能暴力,单节电压低于3.1发热比较严重

网友:
5c肯定不行

网友:
用聚合物的吧,聚合物的放电费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