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飞控导出pos

楼主(2019-12-29):
大神们!pix飞控怎么导出pos数据?跪求大神们!

网友:
点日志回顾,加载log文件,在出现新的对话框中点击第一行任意位置,弹出一个可以下拉菜单,点下拉箭头,选pos ,点filter,这时就是过滤出全部pos信息,然后在些信息上点右键,提示输出,问你保存在哪里“output.csv”这样的一文件,用excel打开即可

网友:
pix飞控刚开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