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教程] 萝莉双路双向电调PCB工程文件

楼主(2019-12-30):
萝莉双路双向电调PCB工程文件,拼板工艺,一板16片。已经已经在打板了,具体还未验证。有需要的可以下载,仅供参考。

参照大神的电路,电调对外供电改为双7805,可支持2A以上电流输出。如果不需要这么大,背面的3个元件可以不用焊

焊接时注意一下,下面两个电容是有正负的,按图上标的方向焊接电解电容即可

C3电解电容

C1电解电容

背面

正面

拼板

电路图

工程文件

网友A:
这个用7805,若是2S,是否电机会过度拉低电压,导致复位

网友:
真是高手在民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7805,若是2S,是否电机会过度拉低电压,导致复位

可以使用L4941,这个压降很低,和7805脚位一样

网友B:
能给个接线图吗怎么给接收机供的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给个接线图吗怎么给接收机供的电

网友:
厉害,,,等成品效果

网友:
卧槽  好强  好强

网友:
高手,顶起来。。。。。。。。。。。。。。。。。。。。。。。。。

网友:
为什么下载不了?

网友:
期待验证成功中

网友:
给力,我也打板试试

网友:
真是高手在民间,怎么购买不了?

网友:
好了可以购买了

楼主:
板打回来做了两块,试了一下,可以用。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测一下耐久性。

网友:
楼主,测试;了吗,效果怎样

楼主:
可以用,测试的视频

网友:
我也来灌水萝莉双路双向电调PCB工程文件  作者:yaozhlu 4066 萝莉双路双向电调PCB工程文件  作者:yaozhlu 586 萝莉双路双向电调PCB工程文件  作者:yaozhlu 556

网友B:
我有来了楼主测试成功了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来了楼主测试成功了没有啊

可以用

网友:
看起来很牛币的样子啊

网友:
板我发回来了你上面用的电容都是啥型号的除了单片机驱动芯片7805还有啥我看不太懂望楼主给解答下可以吗

网友(2020-04-01):
没有攒够牛逼好想下载啊

网友:
驱动芯片是什么?

网友:
楼主大大能把需要买的零件型号发一下吗?

网友:
高手,顶起来。

网友:
大侠现身,顶起!

网友:
再来温习一遍

网友(2020-05-09):
请问楼主,电调上加的两个7805,一个是给电调单片机用的,一个是给接收机供电的,是这样吗?谢谢

网友(2022-05-23):
请教大神,stc15F104通用吗?

网友(2023-03-29):
高手是怎样练成的啊?

网友:
终于又找到这个贴子了。早早就打了板,今天缺电调用了,才想起来焊,发现说明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