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面站里面的禁止解锁标志,如何去除,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9-12-31):
给孩子买了一架二手5寸机,都安装好了,但是在这个地方卡住了,问了好多人都没有遇到过,希望高手帮忙给出解决办法,谢了

BAD_RX_RECOVERY
THROTTLE

ARM_SWITCH

问题1

网友:
用手机端连接

网友:
会告诉你禁止解锁的

网友:
解锁检测解锁检测解锁检测

网友:
电机页里那个开关打开才能遥控解锁

网友:
有许多可能,1是串口对不对,2是设置电调类型和摇杆比率,3最重要的是通道配置开关,这几个配置值不一致飞控系统是无法安全解锁的。

网友(2020-02-09):
插座提示什么原因,一一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