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交流] 做了一个小型电子负载,可以给电池放电用,电流0-3A可调

楼主(2019-12-31):
原理图网上找的,原来地pcb太小适合打板。我这是自己腐蚀的,所以重新画了一个,50*50的风扇正好放下。

90*50mm的板子图
做了一个小型电子负载,可以给电池放电用,电流0-3A可调 电池,电池充放电,热敏电阻,电池放电 作者:昶春斋 6741 做了一个小型电子负载,可以给电池放电用,电流0-3A可调 电池,电池充放电,热敏电阻,电池放电 作者:昶春斋 3532
原来电路图用地z44n,有点浪费,换成贴片拆机的mos管,因为单面电路所以飞了一根线。
500的电池用300多电流放电
风扇有热敏电阻控制,10可调电位器控制,我的调到大概30度以上启动风扇
随时检查电压
用的irf3205管
全貌
这是第一版地板子,用的原版电路。覆铜板板子太差,是电木的,特别薄
第一版小款,已拆
电流

网友A:
好像不错,有没有到电压自动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错,有没有到电压自动停止

没有自动停止,因为电池电压不同,用的bb响提醒。

楼主:
又做了一个150w的负载,测试效果不错,用了两颗lm358芯片,原电路用地lm324芯片。

补充内容 (2020-3-8 10:16):

网友:
不错,还行,顶一个。。。。。。

网友(2020-03-06):
牛了做了一个小型电子负载,可以给电池放电用,电流0-3A可调 电池,电池充放电,热敏电阻,电池放电 作者:dnnui 4142 做了一个小型电子负载,可以给电池放电用,电流0-3A可调 电池,电池充放电,热敏电阻,电池放电 作者:dnnui 4674 做了一个小型电子负载,可以给电池放电用,电流0-3A可调 电池,电池充放电,热敏电阻,电池放电 作者:dnnui 9012 做了一个小型电子负载,可以给电池放电用,电流0-3A可调 电池,电池充放电,热敏电阻,电池放电 作者:dnnui 5181 做了一个小型电子负载,可以给电池放电用,电流0-3A可调 电池,电池充放电,热敏电阻,电池放电 作者:dnnui 6766 做了一个小型电子负载,可以给电池放电用,电流0-3A可调 电池,电池充放电,热敏电阻,电池放电 作者:dnnui 7820 做了一个小型电子负载,可以给电池放电用,电流0-3A可调 电池,电池充放电,热敏电阻,电池放电 作者:dnnui 6838 做了一个小型电子负载,可以给电池放电用,电流0-3A可调 电池,电池充放电,热敏电阻,电池放电 作者:dnnui 3313 做了一个小型电子负载,可以给电池放电用,电流0-3A可调 电池,电池充放电,热敏电阻,电池放电 作者:dnnui 6726 做了一个小型电子负载,可以给电池放电用,电流0-3A可调 电池,电池充放电,热敏电阻,电池放电 作者:dnnui 16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