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7迷你接收机。

楼主(2020-01-01):
接收机上WBuS。和飞控上的SBuS协议是一样么?能配合使用吗?想用这个指挥固定翼。谢谢。

网友:
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解锁检测解锁检测解锁检测

网友:
好像带bus的都一样

网友:
我也进了一个这种,不知怎么用, 配天九可以吗

网友:
软件上可以调,选择接收器是WBUS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