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交流] 萝莉三代控,纯手工

楼主(2020-01-01):
晒下我的萝莉三代控,支持萝莉,支持DIY!
之前最初做的时候是洞洞板,一次成功,心血来潮加了个外壳,里面是分块的洞洞板,各模块间接插件连接,扣盖之前忘拍图了,大家将就看下,下一步准备做双路电调

网口的洞洞

网友:
孔钻好点就完美了

网友:
为一次成功点赞

网友:
你好,楼主,请问哪里有萝莉控详细资料,谢谢

网友:
买个遥控外科,比这个好看

网友:
好牛啊,路由器外壳,天线可以原装

网友A:
摇杆电位器的电路板贴后壳底安装是不是更好看点

网友:
双路电调在做了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摇杆电位器的电路板贴后壳底安装是不是更好看点

是想做平了,开孔也是开的圆的,高度不好控制就贴前面了

网友:
开孔怎么都弄得这么漂亮

网友:
加油,共同进步

网友:
小CNC锣吧。有的话

网友:
各种形态的萝莉控。。。

网友(2022-06-04):
求个su27改图片的固件,有的大神发一个给我,请你喝红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