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控继续做任务

楼主(2020-01-02):
pix飞控  用在固定翼上远航   没有图传  遥控器也没有增程  做航点飞行时  接收机失去信号了  飞控还能不能继续完成航点任务呢  有试过的朋友吗

网友A:
有失控保护丢失信号不是会触发自动返航吗?莫非还是继续任务?。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失控保护丢失信号不是会触发自动返航吗?莫非还是继续任务?。没试过。。

自动模式  有失控可以继续任务的功能 但是没有试过

网友B:
不设置失控返航,能完成所有航点任务。我试过,飞了5公里。

网友C:
设置失控返航默认设置下也会先执行航点再返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置失控返航默认设置下也会先执行航点再返航。

不知道失控做任务  可靠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设置失控返航,能完成所有航点任务。我试过,飞了5公里。

不设置失控返航的话  是不是飞完所有航点后    再自动返航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失控做任务  可靠么

APM固件很可靠

网友(2020-06-17):
关闭油门故障保护,把增城和遥控都指向auto模式再设置控的失控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