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物利用,f3evo有刷飞控刷inav改造成固定翼用

楼主(2020-01-02):
如图,只需要把飞控需要pwm驱动的输出口的mos管吹掉取pwm输出端焊到时候舵机信号线即可驱动电机,亲测完全可行,改造mini固定翼飞控必备

网友A:
可以说的再明白一点吗?用这个飞控飞固定翼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B:
大佬,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
这样也行

楼主:
mos管最小的那个焊点就是pwm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说的再明白一点吗?用这个飞控飞固定翼有什么作用呢?

这个飞控三极端口多,可以接GPS,而且便宜,又小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能详细说说吗?

简单点说吧,mos管有三个焊点,其中一个最小的那个焊点就是pwm信号点,舵机或者电调的信号线接那个焊点

网友C:
迷你飞机加上gps完全没有必要吧,难道还指望迷你飞机能自动返航吗?再说了gps的重量放在迷你飞机上不合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迷你飞机加上gps完全没有必要吧,难道还指望迷你飞机能自动返航吗?再说了gps的重量放在迷你飞机上不合适吧 ...

我装47cm的三角翼用的

网友:
还是没懂,用这个可以自稳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mos管最小的那个焊点就是pwm信号

那舵机怎么接?

网友:
楼主是否可以写个详细的接线教程,我手里刚好有一个这个飞控。

网友:
厉害了,这就是我一直找的

网友:
撒鞋子 这是高嘛呢 我就是随便打几个字转牛币

网友:
红色正极,白色负极,黑色信号线,对吧?

红色正极,白色负极,黑色信号线,对吧?

网友D:
今天刷了成功!接gps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刷了成功!接gps

GPS怎么接线

网友:
  这个改造比较实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今天刷了成功!接gps

请教,GPS怎么接线

网友(2020-03-03):
苦苦寻找的好帖终于找到,只不过再来几张高清一点的,特别是焊点做一下明确的标注那就完美了,拥有这飞控的朋友估计很多,玩小鸡的必备技能啊!!!顶顶顶顶!

网友E:
引用 楼主:
简单点说吧,mos管有三个焊点,其中一个最小的那个焊点就是pwm信号点,舵机或者电调的信号线接那个焊点

尊敬的楼主您好,我买了块F3EVO,准备改造一下试试,但是不清楚接线特请教一下。你说去除mos管之后剩三个焊点,我仔细观察了一下是不是就是我标出来的这三个焊点?(下面1是一个点,2是最小的一个点,3其实是三个小点连一起的算一个点)你说信号接最小的那个点,那么是接我所标出的2点喽,但是看你发的图好像不是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请教,GPS怎么接线

GPS接飞控的UART2:正对正,负对负,rx对tx,tx对rx,地面站端口2打开GPS,配置页面里打开GPS开关。一般情况下就能用了。然后set nav_extra_arming_safety=OFF就可以解锁了。我指的一般情况下是有的GPS通信协议是不一样的。我在5imx手抛鹰这个帖子有提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GPS接飞控的UART2:正对正,负对负,rx对tx,tx对rx,地面站端口2打开GPS,配置页面里打开GPS开关。一般情 ...

网友:
LZ有这个飞控的固件么?我的飞控比较老刷固件刷的F3EVO现在连不上地面站!

网友:
回复了,为什么我的回贴字数总是说不够

网友(2020-05-19):
请问是否有这个飞机的图纸
或者这个飞机需要搜什么关键字,来了解其图纸呢
谢谢啊

网友:
咋不弄个教程咧

网友(2020-07-07):
真是个好东西,要是能说清楚点就好了

网友(2020-08-13):
引用 网友E:
尊敬的楼主您好,我买了块F3EVO,准备改造一下试试,但是不清楚接线特请教一下。你说去除mos管之后剩三个 ...

这位老哥你有改造成功吗?想请教一下

网友(2021-03-23):
膜拜了,大神。

网友(2022-07-23):
雖然沒用过,但長知識了! 謝謝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