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800六轴,pix飞控,固件3.3.3 自稳起飞左偏,定高没事

楼主(2020-01-03):
电机4708
电调30杂牌,换过电调测试还是一样
在地面站看,推油二号电机转数低于别的电机,定高转数一样
问下怎么回事有遇到过的没,是固件?还是电机问题?
照片手机传不上来!!!!

楼主:
备注下1555桨,机架是和飞越一直的,放地面水平仪校准接近水平

网友:
校准电调了么?

楼主:
校准过了,原来好盈铂金30换了杂牌一样,不接电池,用地面站看也是那个电机转数低于别的电机

网友A:
你可以加我QQ:823819644我远程给你调参

网友:
这也太牛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加我QQ:823819644我远程给你调参

好的我晚上用电脑加你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加我QQ:823819644我远程给你调参

今天随手又做个4轴680的折叠,用的是大疆3512电机,预计用14或者15桨,还有个apm挂上就差不多了我微信13213913010您加我下

网友:
校准问题或是振动也会引起,GPS定位成功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