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交流] 萝莉控

楼主(2020-01-04):
洞洞板版本的,做完后之前模拟器都能玩的。现在突然油门只有最低和最高了。但是显示屏上却显示可以均匀变化。是电位器坏了吗

网友:
校准一下试试。

网友:
3通道的输出模式错了,你应该是改成了电平模式

网友:
二楼说的有道理,看看通道设置和映射关系

楼主:
问题解决了。焊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