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apm 2.8 500轴距求教

楼主(2020-01-04):
大佬们 apm 2.8 500轴距 慢降机身会抖该调哪里的数值呢?

网友(2020-02-20):
做一下自动调参,很稳

楼主(2020-01-18):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是把桨垫放到桨的下面去了吧?桨垫呢?
把P值调小点。

试试好的 谢了大神

网友B:
可能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B:
他到了那一个频率就会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到了那一个频率就会抖。

应该不会吧

网友C:
地效效应,不可避免的吧,加个光流什么的应该好一点。人手啃腚把不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地效效应,不可避免的吧,加个光流什么的应该好一点。人手啃腚把不过来

在空中都是这样 也是地效益

网友:
顶楼啦啦啦啦啦

网友:
硬件问题,

网友:
剩下就是软调参

网友D:
你这个机架平衡点调好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机架平衡点调好了没有?

还真没怎么调平衡影响大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硬件的问题。

机架很稳的

网友:
这个机架牛逼,厉害,人才

网友:
把平衡点找好了,应该就好了

网友:
pid的p调高点,自稳的p调高点就行了

网友E:
自动调一下PID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动调一下PID参数

通道不够用只有六通道

网友A:
你不会是把桨垫放到桨的下面去了吧?桨垫呢?
把P值调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是把桨垫放到桨的下面去了吧?桨垫呢?
把P值调小点。

没有加桨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是把桨垫放到桨的下面去了吧?桨垫呢?
把P值调小点。

P调小点嘛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