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刷固件

楼主(2020-01-06):
PIX飞控刷完多旋翼固件以后是否可以刷固定翼固件,求大神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

有的人说刷完多旋翼的固件在刷固定翼的固件,飞控就乱了,我自己没亲身体验过,只是听别人说,谢谢大神们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的人说刷完多旋翼的固件在刷固定翼的固件,飞控就乱了,我自己没亲身体验过,只是听别人说,谢谢大神们 ...

没问题的,先刷下小车的固件再刷固定翼就行了,一点问题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的,先刷下小车的固件再刷固定翼就行了,一点问题没有

谢谢了

网友:
没问题 已经刷过很多次 我是2.4.8

网友:
航模干货 学习 学习 学习

网友(2021-01-15):
没问题的,直接刷就行了,一点问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