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萤石S2航拍吗?

楼主(2020-01-06):
入手了一个萤石S2,但一直没有图像,有用过的大哥指点一下!

网友A:
我也想问一下,这个相机搞得人头疼,换了3根线都没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问一下,这个相机搞得人头疼,换了3根线都没解决

下拉通用设置输出模式设为CVBS,再在录像设置里视频格式点NTSC就可以正常输出图像了。我是用OSD,需用N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