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时代的尼泊尔弯刀桨——我们是国货

楼主(2020-01-08):
各位观众,请容我满怀激动的介绍这个划时代的螺旋桨
————尼泊尔N1
熟悉我的看官老爷们都知道。我是学航空器制造的。对螺旋桨的喜爱无以言表。相信对螺旋桨、对机翼、对空气动力学有了解的朋友们都知道这个桨的伟大意义。
十万个为什么开始————螺旋桨为啥是弯的?
我曾经无数次说过,螺旋桨的原理与现代机翼一样。将转动转化为拉力,是靠两种力来推动的动力部件。三叶桨也就是一个轴上固定了三个小机翼。不懂的请看科普贴
https://mp.weixin.qq.com/s/PyFZkprceOMDahKOrmycXA
那么机翼为啥不是要有后掠角。为了飞行更加稳定。低速飞机,平直翼;高速飞机,后掠翼;超音速飞机,三角翼。
那么为啥要弯?为了避免失速。就好比你用一根棍子搅动水。棍子动的慢还没啥,棍子动的快了,棍子后面就会产生空泡和乱流。
同样是转60°。角速度一样,线速度桨尖快好多。
简单的说就是桨根部动的慢,桨尖动的快。
随着现在穿越机技术的迭代,电机越转越快,电压越来越高。螺旋桨的转速在不断提升。桨尖失速的问题也越来越明显。但桨尖是桨速度最高的部分,也是动力转化的主力,桨尖失速会导致效率下降。所以桨尖部分后掠就很好的解决了桨尖失速的问题。
具体向量分解以达到降低线速度的原理推导我这里就不细说了。
还有个技术层面的创新这里不得不提。桨弯曲后掠,实际上加长了桨叶的长度。也就是说这个桨虽然直径是5.1的,实际上桨叶长度与5.4甚至5.5的桨叶长度相当。再加上降低桨尖失速的设计,这款5.1英寸的桨实际上动力效果与6英寸的桨叶相当。
实际上,真机试飞的结果也和理论的推导十分相似。
我们可以看到桨也的弯曲后掠使得桨叶更长。5寸桨6寸效果!
开始桨拿回来我准备装我的Free机上,后来发现桨叶还有下沉设计。平头电机装不上。
大家注意一下,这种平头电机会卡住桨叶。使桨轴无法压住电机防滑盘导致桨叶打滑。
这种中间突起的电机完美适配这种下沉设计。
桨轴比C系列桨(Dalprop旋风系列)要短一些注意看螺母上露出的部分。
这个桨与市面上的伪后掠桨不同。市面上的伪后掠桨桨的后缘几乎是直的,只不过前面突起一点,根本起不到分解速度,减少失速的效果。
总体来说尼泊尔N1桨(以后可能回事Dalprop的N系列),飞行体验是升级尺寸的感觉,气流更加顺滑。5寸桨用起来手感像6寸。非常适合Free飞手,适合那些飞机以各种姿态翻滚的飞行方式。拒绝洗桨、拒绝失速。电机1800KV配合6S效果更好。
老王跟我说搞这个桨的时候我还不太相信。1点几英寸的小桨好说,这种5寸的中型弯曲后掠桨搞出来谈何容易。当拿到实物试飞的时候,我确实震惊了。崇洋媚外,迷信进口的时代结束了。大家的观念也从国货没啥不好,到现在的还是国货挺好。

网友A:
你竟然有脸说你是学航空器制造的?  飞机改后掠翼是为了稳定?飞行速度大于音速时平直翼的激波阻力剧增,后掠翼是为了减小激波阻力好吗?而众所周知,螺旋桨的桨尖的线速度不能超过音速。你这学航空器的很搞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竟然有脸说你是学航空器制造的?飞机改后掠翼是为了稳定?飞行速度大于音速时平直翼的激波阻力剧 ...

楼上兄弟说得好!让玄吹派被打了一记响亮的耳光!你既然吹得那马玄,为什么不睁眼看看国产新的运八和运九的螺旋桨去,如果效率低下那么人家为什么要用大弯刀桨而不是你的所谓“尼泊尔桨呢?”难道空军的研究人员都吃了翔吗?你这个设计一看就是低速桨后端加了角度可是阻力也成倍的增加了,升力提升但是螺旋桨的迎风阻力也提高了,运九的大弯刀桨可没有你的桨的阻力大,而且运九的大弯刀桨是为了让螺旋桨高速旋转时桨尖及桨边缘接近音速运行,容易产生激波和高温所以才做了切削处理的,所以才有运九的大弯刀螺旋桨!
你这个螺旋桨做过风洞实验吗?让我们看看流线嘛!

网友:
我还是随大流,现在的电机是平头的也用不上这个

网友:
get 到新的技能和知识  谢谢大佬分享

网友:
又恰饭了

网友:
哪里有卖

网友:
这是航模民科还是伪科?
至于那个尼什么弯道,不相信生产力落后的地方能造出什么神器。

网友:
这脸打的生疼,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楼主一波好好的营销..应该禁止评论的...毕竟大家都是玩航模的...又不是小白

网友:
潜艇用7叶弯桨是因为在水中产生气泡少,不容易被发现,而不是高效。主流水面舰艇用的还是大叶马刀桨。

网友:
打这么多字一点很辛苦吧,做文案也很累吧。但是漏洞有点大,好不好用看试飞评价喽。

网友:
这广告贴不错,就是打脸来得太快。看来干什么都要有底线,不能瞎忽悠,模友藏龙卧虎,不惯毛病。

网友:
五寸桨要转多快桨尖速度过音速?就忽悠玩航模的吧,找个同样尺寸的平头宽桨试试。

网友:
好文章,必须得赞一个

网友(2020-02-18):
赞一个,分析得很好。

网友:
看着就很专业,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