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状态怎么下载固件啊,有什么网址吗,求大神帮忙

楼主(2020-01-08):
(图片)

网友A:
右下方,从网页下载固件,然后加载自定义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下方,从网页下载固件,然后加载自定义固件

点网页,网页错误

网友:
ardupilot.org官网可以下载

网友:
下载最新版本地面站,可以直接下载固件

网友:
要什么固件,发给你不就行了干嘛还要下载啊

网友:
APM及PIX连不了服务器,刷不了固件的处理方法。附官网固件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4212

网友:
下不到,就问卖家拿个现成的固件,之后加载自定义固件, 妥了

网友B(2020-02-08):
最近好像固件都下不了,昨天下载最新的地面站,6k的下载量,官网是不是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好像固件都下不了,昨天下载最新的地面站,6k的下载量,官网是不是出问题了

你要地面站还是固件

网友C:
怎么安装不了 有详细的地面站安装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安装不了 有详细的地面站安装方法吗

你可以下载一个绿色版本试试,不用安装的

网友:
我下个地面站啊,泡泡老师给个软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