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接收机R9DS不工作了求维修资料

楼主(2020-01-11):
刚刚用一年多的乐迪接收机R9DS,上午用了三块电池还是好好的,中午充满电后下午插电联不上遥控器,经检查接收机指示灯不亮打开盒子发现电路板上一零件爆了,请问老司机们这是什么型号的零件,我估计可能是起稳压作用的!

网友:
为了安全,还是换了吧。

网友A:
这个可能是SOT-23(S4)三极管

网友B:
有点像100R的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能是SOT-23(S4)三极管

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像100R的电感

有胶固定的是电感

网友:
应该是是防反接mos管p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