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飞控连不上missionplanner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0-01-12):
pix飞控连不上missionplanner是什么情况

网友:
驱动,波特率,com口,都保证是正确的

网友(2020-06-06):
现在就是驱动安装不上啊,电脑WIn7 64位,各位大神有单独安装的驱动吗,小白这里谢谢了。

网友:
因为pix飞控的驱动没有做微软徽标认证。

所以你需要重启按F8,  一种****的安全模式,允许加载没有签名的驱动。

然后就可以装上驱动,连上mission planner了。

正确的做法是升级Windows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