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c3d现在可以刷什么固件

楼主(2020-01-13):
找到个几年前买的cc3d 。用op连上就提示什么固件版本问题。而且无法更新固件。
放着又可惜,刚才搜了一下可以刷bf cf。但bf的列表里不知道哪个可以用。
cf列表里看到了一个cleanflight_2.5.0_CC3D.hex。可是只能刷bin格式的。
只好下了cleanflight_2.5.0_CC3D_OPBL.bin,但烧写时出现上面图的问题。也没搜到方法

想问问现在cc3d现在可以刷什么固件?

谢谢

网友:
刷引导比较麻烦了, 加上CC3D已经停止更新, 建议直接用ST-LINK刷betaflight就好了

网友:
刷inav1.7.3

网友:
inav怎样刷

网友(2020-02-21):
看了论坛里泡泡老师的教程CC3D刷到了BF3.0.0

网友(2020-04-05):
能共享一下吗?

网友(2020-06-11):
新手课堂,如何给修复或空板CC3D飞控烧写 BOOTloader
https://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384&fromuid=94232
(出处: 模吧)
这是泡泡老师的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