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大疆哪吒飞控漂移

楼主(2020-01-14):
f450用大疆哪吒飞控,起飞定高有漂移,虽然不是很严重,用微调按钮可以调节么?主要是我用的精灵3的遥控器,没有微调按钮,应该怎么调?调感度?

网友A:
用手机试试

网友B:
上电脑调,可能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手机试试

我也非常想知道用手机怎样给nazalite naza V2调参

网友C:
我想知道电机选的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电脑调,可能比较麻烦

麻烦无所谓,我就想知道怎么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知道电机选的什么型号

大疆2212

网友D:
校准罗盘漂移要好很多。多校准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校准罗盘漂移要好很多。多校准几次。

好,谢谢!

网友E:
漂移不很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漂移不很正常吗?

我也知道在一定范围内漂移是正常的,这不是想知道怎么才能弄的更好么,大神给指点指点!

网友:
精灵3接收机用的那个啊,求助

网友(2020-02-18):
刷v2试试

网友:
要不就是没有指南针

网友:
拆机的飞控gps上没有指南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