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种电池只能在电脑上充电吗?

楼主(2020-01-14):
(图片)

网友A:
带保护板了没,带的话普通手机充电器就行。

网友:
不能,最好还是用过充平衡保护座

网友:
满电电压最好别过4.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保护板了没,带的话普通手机充电器就行。

没有保护板

网友(2020-02-18):
你可以用手机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