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失控

楼主(2020-01-15):
新人,一直逛各自论坛各种群,看到好多失控的,都说frskyR9M会失控,看到好多都是用r9MM接收机的(一根天线),会不会用r9slim+(双天线)会好很多的一根横绑一根竖绑,会不会好很多啊。

网友A:
失控基本上都是因为工作的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控基本上都是因为工作的不稳定。

双天线的情况下会比单天线好吗?还是说,工作环境频率太复杂,双天线也一样

网友:
工作不稳定,是新手调参面临的最大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天线的情况下会比单天线好吗?还是说,工作环境频率太复杂,双天线也一样 ...

我不是说双天线和单天线,我说老牌子的摇控器很少失控,新的牌子失控的较多。

网友B:
每根天线 有不同的作用   单天线差不多都是 仅仅具备接受功能 双天线 大部分都带有 回传功能,
就是 1根用于接受遥控器发射的信号
另一根用来发射接收机当前的状态(电压或者GPS 或者其他的信息)把这些信息回传给遥控器 大部分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根天线 有不同的作用   单天线差不多都是 仅仅具备接受功能 双天线 大部分都带有 回传功能,
就是 1根用 ...

谢谢~!学习了

网友:
好像是因为mm的批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