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锁不了?求解

楼主(2020-01-15):
我调了f4飞控 ,设置了,解锁功能   但拨动遥感打到相应位置立即变成红色下面还显示(已禁用)   用的betaflight,地面站可以控制电机转动,也可以收到遥控器信号,调好后拔了数据线,飞机就是无法解锁   ????  求解

网友:
同理,不知咋解锁电机?

网友:
插上数据线,链接地面站然后解锁,看错误代码,只有msp这个时,拔掉数据就能解锁了。自己根据代码到下面帖子找原因。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17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