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10通遥控器电池

楼主(2020-01-16):
遥控器电池不行了,在淘宝为没找到,哪位大神知道链接给发一个,说明书上写的是9.6V 700ma  NIMH电池,这个可以直接用锂电么?2S锂电可以么?

网友A:
可以啊,2s的电压8.4满电

网友A:
求完美,可以自己设置满电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完美,可以自己设置满电电压

什么意思?可以告诉一下么?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2s的电压8.4满电

谢谢!

网友B:
这个控支持宽电压没有,如果支持可以用2S-3S(7.4-11.1V),11.1伏的锂电池要更好买到,如果不支持宽电压就只能用7.4了,动手能力强的话完全可以自己装一套9V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控支持宽电压没有,如果支持可以用2S-3S(7.4-11.1V),11.1伏的锂电池要更好买到,如果不支持宽电压就只 ...

主要是不知道支不支持宽电压啊,原本是用镍氢电池的,用锂电会有什么影响么?

网友B:
可以用锂电的,但不能用动力电池,如果7.4电压不够就只能用11.1V的8C锂电了,但电压你不确定支持不支持宽电压的情况下,还是最好接一块电源降压模块或者减压管,用万能仪表测一下9-10V就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锂电的,但不能用动力电池,如果7.4电压不够就只能用11.1V的8C锂电了,但电压你不确定支持不支持宽电 ...

好的,谢谢大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以前在B站上刷到过教程。我也不大懂,我是直接买了个升压模块。用充电宝的保护板来显示电池电量。

网友:
好好学习,时时琢磨,天天飞翔,不枉开源,真心感谢模友之吧,顶帖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控支持宽电压没有,如果支持可以用2S-3S(7.4-11.1V),11.1伏的锂电池要更好买到,如果不支持宽电压就只 ...

怎么组啊,自己买电芯回来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