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平衡头问题

楼主(2020-01-17):
平衡头是直接从电池上接出来的吗,那直接用平衡头充电不也行?

网友:
个人拙见不行,可能是因为平衡头与充电线对应充电器的内部电路不同,电流电压都不一样。

网友A:
平衡头充电可以啊,应该比串充更好

网友B:
平衡头是电池直接接出来的,不过电压不同,能用平衡头直接冲,但充电器得跟A6一样主动独立平衡的充电器才行,被动放电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衡头充电可以啊,应该比串充更好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衡头是电池直接接出来的,不过电压不同,能用平衡头直接冲,但充电器得跟A6一样主动独立平衡的充电器才行 ...

谢谢,很详细,受教了

网友C:
平衡头是直接从电池上接出来的,充电时,必须用平衡头给电池充电,这样才能让电池每一个单格电压一至。

网友:
当然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平衡头是直接从电池上接出来的,充电时,必须用平衡头给电池充电,这样才能让电池每一个单格电压一至。

感谢!还有配图!!我要自组电池的话也是这样吧!

网友:
b3充电器就是只用平衡头充电的,所以平衡头可以充电,就是效率没有2个都接上高,充电速度不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