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交流] 四合一电调

楼主(2020-01-17):
各位大佬,想做一个四合一电调,能不能把萝莉的双路双向电调集中在一个板子上,做成一个四合一电调,这种方案可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BLS吧 。。。。。。。。。。。。

啥意思

网友:
应该可以

网友B:
那就不能用混控了,要用独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不能用混控了,要用独立的

哦哦哦,多谢老哥指导

网友:
萝莉双向是有刷吧?有开源的bls四合一电调

网友:
四合一电调 电调 作者:pigpighhkk 1242 我也想DIY 一個

网友(2020-04-20):
用一片408芯片就可以了,管脚足够多。不过有刷的做四合一有啥用?